弱问一个Quartus II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7-06-10):
在用quartus II做仿真的时候,结果的bit_vector波形有了,但是当中显示的并不是16进制数,或者binary值,而是类似ACSII码(如 m,^等符号),请问如何修改,让它显示为16进制或者二进制?

楼主:
i got it

在信号上点击右键,选择属性,将基改为需要的即可,如16进制,8进制。

网友A:
双击更改

网友B:
类似ACSII码??

有这个,我怎么从没有遇到过!

网友C:
我也似乎没有遇到过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