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仿真

楼主(2007-06-11):
紧急求助:我用protel99se画好了原理图,在画pcb load netlist时也没有出现错误,现在需要对电路进行仿真,请各位高手帮帮忙,用什么软件?用protel时,说我的原理图有很多错误,几乎每个元器件都有错。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仿真软件

可以用电路仿真软件pspice,不知道大错没有,好像就是这个拉,,你上网上找一个仿真的就行啦,我还没有听说过 protel能仿真阿,你的电路有错就改阿,一般都是封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