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Multisim 7对电源滤波仿真得不好?

楼主(2007-06-12):
AC24V半波整流、滤波,送给78L12。滤波电容用手册推荐的0.33uF。仿真无问题,78L12的输入为17.6V左右,输出为12V。但实际焊电路测量,输入还不到13V,导致输出不到5V。
把电容换为10uF,则仿真和实际测量接近,输出正常。
若是干脆把电容拿掉,居然仿真时还是正常的,各参数与0.33uF时基本一样!

网友A:

还能提供详细点资料吗 ?我最近也在看 Multisim,想想是否哟必要学习他!!
我现在是对VHDL仿真 !使用modelsim

网友B:
"滤波电容用手册推荐的0.33uF"???

这个电容是在前面已经是直流的前提下的滤波电容。

如果你前面是由50Hz交流整流而已来,那么即使你接1000uF的电容,也未必能达到数据手册中的输入的直流电源那么稳定。

网友C:
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

Multisim器件大多是理想器件,对滤波的方针支持得不太好,如果想得到比较好的结果的话,建议自己建立一套仿真器件库

网友A:
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

Multisim器件大多是理想器件,那用于功能仿真是个不错的选择呀!!
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