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状态机状态跳转异常的问题

楼主(2007-06-16):
    最近在使用状态机时遇到了一个问题,状态机会不时跳过一些状态执行,或停在一个状态不动。这些情况都是在下载后遇到的,在仿真时并没遇见(也可能是仿真不全)。在状态机跳转条件中有一个FIFO输出的满信号。如果将该信号强制有效,整个状态机工作都十分正常。一旦采用FIFO输出信号,状态机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会出错。
    这个状态机基本是按照摩尔状态机来写的,有部分输出状态返回输入逻辑作为一些状态跳转的条件。状态机编码使用独热码。状态数量不超过20个。
    我想请教各位,状态机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状态机是如何停在一个不会停止的状态(向下一状态跳转没有条件的状态)上的。借此也希望大家能说说对状态机稳定性的看法。

网友A:
那你fifo输出的形成是不是有不确定性。

楼主:
回复zhang123

是的,FIFO何时写满对于状态机来将是未知的。

网友B:
re

你的状态机里面有输出再引回输入逻辑。如果你的输出有引入锁存器,很可能导致你状态混乱。看看RTL,仔细分析一下程序应该能找到问题根源的。

网友C:
同步

我好像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建议用同步状态机。状态机的输入最好也与之同步

楼主(2007-07-22):
我也认为是同步问题

我用同步的方式确实解决了问题,但对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太清楚。状态机跳转也是时钟边沿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