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逻辑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7-06-23):
现想使用CPLD+MCU测量一个方波的周期,大概电路如下:

输入A为一个32Hz的方波,这个是被测量的信号
输入B是一个MCU发出的单脉冲,这个是测量的启动信号,可以是高电平脉冲也可以是低电平脉冲,宽度可以在微妙至毫秒级
输入C是一个标准的1Mhz的时钟源,作为计数器的时钟信号

输出D的产生为:当B的后沿结束后,在D上与A同步的产生一个与A相同周期的单脉冲,由这个信号作为计数器的闸门控制信号
输出E的产生为:在B信号的后沿至D信号的后沿期间为低,其余事件为高

对CPLD略微粗懂,向各位请教。使用ALTERA的7128,最好是图形方式或者VHDL。

谢谢!

网友A:
就按你说的办,vhdl

vhdl可以按信号流程描述的 ,方便

网友B:
不要用单机来计数喔!

是不是用单片机到计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