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FPGA或者CPLD!!谢谢了!!

楼主(2007-07-04):
我的应用很简单。每隔1S接收一帧数据,FPGA(CPLD)解帧后,并存储
(FIFO),每帧最多20多个字节!解帧完成后,通知CPU,等待CPU来读取!
  请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较高,应用比较流行的芯片!考虑平台的通用性将来在其他产品中使用!!
谢谢了!

网友A:
GTYH1032还可以

网友B:
怎么个解帧法?

网友C:
要看得具体点的功能才能推荐

不过看样子,还是用FPGA比较好

网友D:
actel的a3p250性价比不错

低成本 世界成本最低的FPGA解决方案,其单位成本业界领先,总系统成本最低
高性能 增强的高性能架构,工作频率高达350MHz,逻辑门利用率高达95%
单芯片 在系统上电时无需额外配置非挥发内存以载入器件配置数据,从而减低了成本,增加了安全性核系统稳定性。
上电即行 大幅简化了系统设计,使得器件可以执行重要的系统初始化任务,并节省了BOM成本和PCB空间。
安全ISP 支持内置的AES解密引擎以及在业界处于领先地位的基于Flash的AES-128密匙,以便设计人员可以利用加密位流通过公共网络来进行安全的远程现场升级。
用户非挥发内存 1024位片内用户可访问的非挥发FlashROM(FROM),可以满足不同系统应用的要求。
低功率 极少会出现加电浪涌电流和大电流转换,而这是许多FPGA 器件常出现的问题。此外,ProASIC3/E器件还具有很低的动态功耗。
固件错误免疫 Flash单元的配置元素不会被高能中子改变,因此ProASIC3/E器件与基于SRAM的FPGA不同,它具有中子引发的固件错误免疫力。
器件安全性 利用128位Flash-Lock技术和固有的Flash技术特性,为可编程逻辑设计提供最完备的安全解决方案。
ARM7软核 使用行业标准的ARM7,无需授权费和使用费(royalty)

香港旭日国际    Lacewood International CORP.
Eric Yang    杨科
Tel: (0755)83562772  分機:307
Fax: (0755)83307119
E-mail:eric_yang@maxtek.icrep.com.tw

楼主:
谢谢了!解帧就是就是电平计时!不同长度代表不同含义!

谢谢了!解帧就是就是电平计时!不同长度代表不同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