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FPGA

楼主(2007-07-05):
各位大侠,
本人想用FPGA设计 51单片机,1394总线,16个数字I/O,两个RAM 之间的连接桥,
不知大概要用多少门的FPGA?什么样的芯片?
另外,有没有FPGA和1394总线之间的接口卖?
谢谢!

网友A:
有没有FPGA带A/D口的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FPGA或是CPLD带A/D口的?

网友B:
带A/D的FPGA

ACTEL的fusion系列FPGA有带A/D,而且我们还可以提供8051的核.

网友B:
Actel FPGA

Actel 提供最安全的FPGA,是反镕丝技术和FLASH技术FPGA的领导厂商.

Actel的A3P系列提供flash lock(128位)和AES(128位)加密.且价格比Xilinx 和Altera 同规模的器件要便宜.是ACTEL的主推产品.

Actel推出的Fusion可编程系统芯片,在同一颗芯片上集成了数字逻辑、模拟功能、高达8M比特的Flash Memory、以及FPGA的Fabic,可应用于很多先前由价格高昂和耗费空间的分立模拟元件或混合信号ASIC解决方案来实现的应用领域。

Actel IGLOO系列是业界最低功耗的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 产品,这使其成为中国市场便携式应用设计的理想选择。这个以 Flash 为基础产品系列的静态功耗为5μW,是最接近竞争产品功耗的四分之一;与目前领先的PLD产品比较,可延长便携式应用的电池寿命达5倍,奠定了低功耗的新标准。

香港旭日国际深圳办事处    Lacewood International CORP.
Eric Yang    杨科
Tel: (0755)83562772  分機:307
Fax: (0755)83307119
E-mail:eric_yang@maxtek.icrep.com.tw

网友A:
好东西!顶一下。

真的是好东东,能不能发个资料来看看。

E-MAIL:llloookkk12@163.com 罗杰

网友C:
ACTEL的价格怎么样啊

ACTEL的价格怎么样啊,可以比ALTERA和XILINX还有LATTICE的便宜吗
最好给个价格表,这样大家才心知肚名,好宣传

网友D:
要是初学的话

  我现在正在准备用ALTERA CYCLON1芯片,好像挺便宜,学好后再用别的哦!呵呵!

网友E:
我也是在观望ACTEL的价格和供货情况

还有软件,能否免费下载得到。如果得不到软件,那还是ALTERA和XILINX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