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PLD运用的问题,

楼主(2007-07-06):
自己想用CPLD做一块板,但是它对信号是不是很敏感,要在其电源,地上加一些抗干扰措施,还要做些什么工作,求各位指点。

网友A:
那有什么特别措施

不就加一些电容在每个电源管脚上,注意一下电磁兼容性,
http://blog.sina.com.cn/dianzidong
在这里有样品

网友B:
考虑好编程问题,如果ISP要留下座

电源滤波肯定都是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