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满足要求就行,关键看*币

楼主(2007-07-10):
如题,想达到很高脉宽的精度是xilinx、altera或是其他的芯片呢?
换fpga呢?

网友A:
主要看芯片的工作频率

跟哪家的没关系

楼主:
re

其实我就是想问到一种小封装频工作率高的芯片,因为功能单一。
但很多cpld都不带pll的

网友B:


网友C:
同意楼上

同时要加上个人的经验积累,环境等。比如,我用XILINX的用多了,就不想换其它的,主要是软件要花很多无谓的时间

网友D:
去ti找找单片的计数器,比cpld快

需要其他逻辑的话,可以把芯片接到cpld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