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FPGA反复编译综合的结果的差异

楼主(2007-07-12):
    请教讨论:
        最近做项目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同一个程序,,多次编译和综合,得出来的结果差别好大啊..
        我做了几个相同的通信通道,,,但是很多次 几个通道都不能同时好,,,要反复改变布线环境参数,反复编译,综合后,,才有可能得到全通的下载结果....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改变布线环境参数,应该是这个的影响

关键是做好约束

网友B:
以前做过CPLD的,也出现这种情况!

我当时的解决办法就是重新建一个工程,不过FPGA好像没这么容易吧!应该好好看看约束条件什么的!

网友C:
典型的不懂行

典型的不懂行

网友D:
欢迎行家指点

正因为不懂行,,所以才问

网友E:
更棘手的问题,希望圈圈们指教.

我编译的一个FPGA程序,下到3个FPGA里面(注意是同一程序),有2个FPGA(各含4个信道4个)可以出预期的结果,另一个FPGA则有2个信道正常,有2个不正常.
希望圈圈们指教.

网友E:
进展情况

昨天试着加时间约束条件没有 用!

网友F:
呵呵,这个我可不行,没玩过

估计可能是因为竞争冒险或者是时钟频率太高等原因引起的吧。尽量使用同步逻辑电路会好些。

网友E:
圈圈太谦虚了。

我的时钟是从PLL倍频出来的,使用的是IP CORE PLL,中间没有组合逻辑电路,所以应该不是读数据的时钟的问题,实际测也没有问题。不过数据的处理中使用了组合逻辑,不可避免的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