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在编译时报错,请大侠指点。

楼主(2007-07-12):
模块分为两个,一个是compare.v另一个是comparetest.v,当我屏蔽掉
`include "./compare.v"这句话时,编译可以通过。但是不屏蔽时,就会报
Error (10228): Verilog HDL error at compare.v(2): module "compare" cannot have duplicate definition
Error: Entity "compare" in file Verilog1.v already exists in file compare.v

模块如下,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

//--------------- compare.v -----------------
module compare(equal,a,b);
input a,b;
output equal;
assign equal=(a==b)?1:0; //a等于b时,equal输出为1;a不等于b时,
                         //equal输出为0。
endmodule

`timescale 1ns/1ns     //定义时间单位。
`include "./compare.v" //包含模块文件。在有的仿真调试环境中并不需要此语句。
                       //而需要从调试环境的菜单中键入有关模块文件的路径和名称
module comparetest;
reg a,b;
wire equal;
initial                //initial常用于仿真时信号的给出
  begin
    a=0;
    b=0;
    #100 a=0; b=1;
    #100 a=1; b=1;
    #100 a=1; b=0;
    #100 $stop; //系统任务,暂停仿真以便观察仿真波形。
  end
  compare compare1(.equal(equal),.a(a),.b(b)); //调用模块。
endmodule

网友A:
在MODELSIM 不需要

楼主:
多谢回复。

我在用MODELSIM仿真时,确实是加不加这句话都能正确仿真。
但是在使用QUARTUS II编译时有会出现上面的两个错误,不知道这是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