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7-07-12):
       DSP向EPM1270T144I5发数据时,发1时,测的IO口电压只有0.6V,而地址线的电压正常,什么原因?数据是双向传输,没有接上拉电阻。我自认为不是没接上拉电阻的原因,因为我看过相关的应用也没接上拉电阻。请高手指点!
       另外,原先用ARM与EPM3128传数据也发生这样的现象,高电平只有0.8V,后来将EPM3128改为EPM7128问题就解决了,其他什么都没变,至今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1270的VCCIO电压多少?

不知是否电平匹配问题?不过地址正常,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