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警告问题

楼主(2007-07-16):
WARNING:Xst:1778 - Inout <AL_EN> is assigned but never used.
WARNING:Xst:1778 - Inout <D_DIR> is assigned but never used.

这些信号 是用了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警告啊???/?

网友A:
检查你的逻辑

在你的语句中可能是写了那个信号的应用语句,可是你要确认一下:你的那条语句是否一定会执行,就是说,在你的程序逻辑中,可能那条语句被执行的条件是不存在的!

网友B:
学习英语

那两个 INOUT 从来没有被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