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行语句和顺序语句

楼主(2007-07-25):
大家好!!能不能说说并行语句和顺序语句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书上都有解释的标准问题,

书上都有解释的标准问题,你在这里问解释的既不严谨,也不深入,看书吧!

网友B:
这样说一下!

 不知道恰当否
 在你做数字逻辑设计时,不用时钟的逻辑电路部分,就用并行语句;
 如果存在时钟,优先级选择什么的,一般也就用顺序语言;
 如果你对门级设计及理解好的话,甚至都可以用并行语句来描述,只是可读性差点而矣。

楼主:
本质区别

我发现大家对这个问题还处在模凌两可的阶段!!有那位达人能指教

楼主:
突然感悟

看了看书,突然觉得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C:
还停留在普通编程语言的思维习惯吧

先从本质上想想,难怪许多人都叫verilog编程语言呢?悲哀

网友D:
不知道恰当否

组合逻辑设计就用并行语句;
如果时序电路一般也就用顺序语言;

对资源节约要求高,算法少用并行,多用顺序(芯片面积小)
对系统性能要求高,多用并行,少用顺序(并行处理,快啊)

关键性能区用并行(DSP、加解密、校验之类的),其他(内含的键盘处理等等低速部分)用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