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氯化铁用什么洗得掉啊。

楼主(2007-07-31):
请问各位三氯化铁搞在地板上了,当时用水可以洗掉,但是过了几天有的就不行了,各位有什么方法可以洗掉的吗,或是用什么专门的洗的。谢过先。

网友A:
稀盐酸

稀盐酸

楼主:
砂轮,开玩笑吧

如果用那个不是地板一起搞坏。

网友B:
其实褐黄色的地板花纹也挺不错的嘛~~~~

网友C:
三氯化铁溶于水

所以当时可以用水洗掉。
过一段时间用水洗不掉,已经不是三氯化铁了。
这是四轴飞行器物,用有机溶剂如酒精、丙酮、氯仿等肯定不行。
可以用稀酸或碱溶液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