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与串行(SPI)AD的问题

楼主(2007-08-03):
各位大虾,我想用CPLD配合ADS7816(串行)把串行数据变成并行的数据,供数据总线来一次性读取12位数据,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时钟信号,怎么处理呢,想用硬件的时钟信号,PCI总线不能模拟吧,怎么用呢,希望有这方面的经验大虾给予指点

网友A:
只要有时钟信号进了你的CPLD就没问题

可以用一个之中分频,然后做为SPI的时钟。
无非就是用CPLD做为一个主SPI口,把ADC的结果读回来,放到一个寄存器里面, 让CPU用总线读进去
可以搜到

楼主:
时钟怎么控制啊

那怎么控制多少个脉冲呢?读取的时候啊

楼主:
wolaiye3能说的详细些吗?

小弟先行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