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不解:cyclone配置芯片+最小系统方面的困惑

楼主(2007-08-04):
cyclone掉电后配置信息会丢失所以要专门的配置芯片来进行每次上电后的配置和初始化。我们学校用的开发板的手册上写着配置芯片用的是epcs1。

配置芯片是否就是存放.sof文件以及软核的.c文件的存储器?手头开发板是通过jtag下载的,那些东西是不是都下载到配置芯片里去了?epcs1只有1M,不够的话,可以把配置芯片换成flash吗?

开发板上完成调试之后自己画pcb板,要不要把jtag下载部分也画上?或者有没有专门的烧写器可以把要下载的文件烧写到配置芯片里去,然后直接焊到pcb板上,省去下载模块这部分?

期待您的指点!

网友A:
epcs1存pof文件

1.jtag是用sof文件配置fpga, epcs1存pof文件 这两个文件完成的功能是一样的,epcs1不能换为flash,epcs1主动配置fpga芯片

2.开发板上完成调试之后自己画pcb板,要把jtag下载部分也画上,用于下载epcs1

网友A:
上面搞错了

jtag配置电路可以不要了
必须留下as方式的配置电路用于下载epcs1

楼主:
谢谢!

我还以为板子上的flash、sdram是怕epcs不够用呢。。。

网友B:
板子上的flash、sdram是怕epcs不够用呢

板子上的flash、sdram估计是做NIOS核时用的外围存储器,存放软件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