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151级联怎么实现16选1选择器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8-05):
你需要用两片74151

还需要一个芯片用来选择两片74151中的一片,这当然也可以用一片74151来完成,那就一共是三片。

楼主:

我不会用74151的WN脚应该怎么级联怎么片选呢?

楼主:
acmilann

图片不看不见啊!可否在传一个!谢谢

楼主:
看看这个图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