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时问题(VHDL)

楼主(2007-08-05):
问一下各位大侠:在FPGA中一个信号经过一个门出去,和经过10个门出去的延时是不是一样?

网友A:
当然不一样

网友B:
不一样的

不过如果你打算用N个非门连接来做延迟的话,会被软件优化掉的....

网友C:
也有用多少也不会被延时的宏

有的FPGA器件有可以不被优化的延时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