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PGA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8-06):
我用VHDL写了个组件 软件模拟没任何问题,于是我假如项目中编译成代码下载到芯片中 ,不行。于是将其中的一些内部信号引到引脚上,发现各信号正常,组件也正常工作。于是再将引出来的测试信号去掉, 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编译后再下载到芯片中,发现组件又不能正常工作了。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这个只能自己用排除的办法来解决你目前遇到的问题了

有可能是你在组件连级的时候出现问题,还有延时对你的程序有没有影响。我也只是知道个皮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