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BCD转换余三码的代码啊?请多多指教!

楼主(2007-08-07):
(无正文)

网友A:
加三不就可以了

楼主:
BCD_YU3

谢谢!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加啊?关键是我还定义两个脚给他高电平吗?
具体怎么编啊?

网友B:
加0011

每个代码加0011就行了

网友C:
BCD转换余三码的代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Bcd2yu3 is
     generic (data_width    : natural := 8 );
    port (cin  : in std_logic(data_width  downto 0);
          cout : out std_logic(data_width downto 0););
end Bcd2yu3;

-- description of adder using concurrent signal assignments
architecture rtl of Bcd2yu3 is
begin
    cout <= cin + "11";
end rtl;

楼主:
谢谢大家!

没有想到这样也可以啊!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