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碰到不知道的问题好多啊,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7-08-09):
(无正文)

网友A:
看速度了。几十欧到几百

楼主:
继续请教

我用的是51单片机12M的晶振,想让单片机能够全速读写。这和速度有关系,还要不要考虑5v和3.3v电平的问题?还有I/O口的电流。
  前一段时间我试过,数据总线有一个245驱动,读写和使能控制线没驱动,然后读写时序就乱了,我在控制线上串了1k的电阻读写时序稳定了。
  我现在做了一个新的板子数据线没驱动,不知道要加多大的电阻,这有什么计算公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