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脚分配

楼主(2007-08-14):
 quartusⅡ 中怎样自动分配管脚?

网友A:
请大家回答的清楚一点 最好能弄个图上来兄弟我这里先谢过

请大家回答的清楚一点  最好能弄个图上来  我也想搞明白怎么自动分配管脚的  用哪个菜单里的哪个按键  难道要自己一个一个分吗。。。
兄弟我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B:
assignments菜单下的pins

当然这是在已经选好了器件的基础上。

网友A:
我已经选好器件 但是想把另一个工程的分配拷进来该怎么做

把另一个工程的PIN文件拷到目录下然后在把文件添加到这个工程里吗?
添加以后好象还不行哦
而且有时候选了器件以后编译完了他也不会自动分配管脚  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分配好引脚之后也应该编译一下,然后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