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与fpga的区别

楼主(2007-08-21):
cpld与fpga在应用场合上有什么区别呢?
有些设计是基于FPGA的,如果用CPLD来代替不行吗?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FPGA一般资源比CPLD大的多

如果你要设计CPU,用现在的CPLD恐怕是不行的。它们本身结构上有差别,各有适用的场合

楼主:
谢谢

我见有人在FPGA里做了DDS,可没见过谁在CPLD里做过DDS,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选择FPGA,而不选择CPLD呢?

网友B:
cpld/fpga 我都做过dds!

考虑用什么有很多因素的,例如:

资源、性能、成本......

网友C:
PLD包含 CPLD和FPGA

PLD包含 CPLD和FPGA  基本上俩个是没多大的区别的  只是如果你设计的东西含门电路多的话选择CPLD  含触发器多的话使用FPGA

网友C:
也就是说CPLD一般是做组合逻辑的 FPGA一般是做时序逻辑的 呵

也就是说CPLD一般是做组合逻辑的  FPGA一般是做时序逻辑的 呵呵

楼主:
懂了,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再请教一下 王紫豪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CPLD,我不怎么会选择器件阿
多谢了!万分感谢!

网友B:
我一般用epm240T100C5就够了,因为他便宜

网友D:
epm的下载器有USB接口的么?

XILINX的USB下载电缆太贵了

网友E:
有,也很贵,还是并口的便宜……

网友F:
准备学,先顶

网友B:
re 11楼

 相关链接:http://www.wavetekcn.com/bbs/List.asp?BoardID=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