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关于EPC2配置FLEX10K问题

楼主(2007-08-22):
正在做用EPC2配置FLEX10K电路板,用jtag配置epc2和flex10k,然后 epc2配置flex10k。想请教高手:(1)用EPC2配置FLEX10K是AS还是PS?(2)那位高手有相关电路图给我传一张,十分感谢

网友A:
如果你还没定版的话赶紧换用cyclone吧

10k系列的是淘汰产品了。虽然可能能买到便宜的压仓货,但以后呢?cyclone的产品性能与功耗比老产品强得多了,内部RAM也增加了,还带内部PLL,价格也不贵。Cyclone II的功耗更低,还带硬件乘法器,不过价格高了一点。一般cyclone就够用了

EPC2没有AS模式,配cyclone的EPCS1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