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个问题,关于clock setup

楼主(2007-08-27):
ck, setup, hz, ic, TE
我用altera的fpga, 现在有通过锁相环产生4个相位差90度,每个频率都为100MHz的时钟,现在用Q II 编译, 老说 setup时间不够,看书上介绍好象用multicycle可以解决,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解决,请高手给个建议,谢谢了。

网友A:
multicycle

multicycle是可以解决建立时间不够的问题,但是,
第一、你加multicycle约束的信号,确实是小于等于50M的信号
第二、加了multicycle好像还要加multihold,其实如果你只是需要检测某一个电平,并不是很关心这个信号的跳变,你还不如直接使用cutpath
第三、100M的时钟并不高,如果还存在setup不满足的情况,建议你检查一下代码,是不是有的地方写的不合适,如果是组合逻辑过多,中间加一拍。

btw:以上都是基于,你的时钟都是同源的。如果跨了时钟域,而又互相检测的话,约束就要加得更多了

楼主:
谢谢

我想中间如果加了multicycle,虽然可以解决setup不够的问题,但是数据的传输从本来想一个时钟就传过去,变成了要多个时钟才能传过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