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帧数据,怎么才能找出,我都想了3天,哪位看看

楼主(2007-08-29):
小弟如到问题如下,哪位帮忙分析分析,非常感谢!

  我需要从一FIFO中找出这样的帧,结构为:68 len 68 xxxxxx..16, 即,以68开头,紧跟着一个字节的数为后面数据包的长度,即len,再第二68,后面为数据内容,其长度为前面的第二个字节len(len可能为不定长),最后一个结束字符16.

需要用verilog实现,哪位能帮小弟分析分析,我以前做过在C语言的环境上做,但到verilog上感觉难度好大啊!

网友A:
什么叫找出?

是放过去,还是保存下来,如果帧不完整,如何策略?比如重复头标记,重复尾标记,断帧,为什么头标记在帧内还用?特殊控制标记为什么不透明化?如果有一帧乱掉,这种标记岂不就错位了?错位后,如果在xxxxxx里面也有68 len 68结构的数据,如何认定?另外,如果len过长并且是保存下来的话,资源怎么开辟?fifo的数据为什么要verilog来读取,是高速数据流么?这个是谁定的帧结构?打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