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3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7-08-29):
本人现在打算使用一块spartan-3的fpga,准备采用XCFxx芯片Master Serial 方式配置,有几个问题请教有经验的人。

下面的图是XCFxx芯片手册里给出的Master Serial 方式配置连接图。我的问题是:

1、通常情况下,JTAG插座上的几个管脚TDO、TDI、TMS和TCK都需要接上拉电阻,但是这个图里没有给出,那么上拉电阻是否还需要?

2、调试的时候使用JTAG下载程序,程序完成后使用XCFxx配置spartan-3,那么M2-M0怎么连接呢?我看芯片手册上写对于JTAG和Master Serial 方式配置M2-M0的连接是不同的。是不是使用不同配置模式时就要改M2-M0的硬件电路连接?

如果那位有spartan3的Master Serial 配置原理图,能否借来参考一下?我的email:rouroubaobao@163.com。不胜感激。

楼主:

没有人回答,是问题太弱了么?

网友A:
re

我采用的是slave parallel方式,上拉电阻还是要的,M0-M2可以接成跳线的方式

网友B(2008-06-17):
JTAG配置模式不用特别指明

JTAG配置模式不用特别指明,总是可用的,使用其他的方式配置M2-M0,也可以进行JTAG配置,只有M2-M0=101的时候,只能使用JTAG方式,其它方式被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