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CPLD中如何实现方波占空比的调整

楼主(2007-08-29):
(无正文)

网友A:
是这样的设置一个变量然后记数

如果CLK为10M  设置一个变量A  范围是0到10
当A小于3时让CK=1  当A大于3小于10的时候  CK=0  当A大于10的时候让A=0
这样就可以实现调整占空比了
你算算看  10个脉冲是一个周期  频率是一M  占空比是30%
当然你可以分大一点  变量从0到10000  这样可以调的更精确

网友A:
分频器也是这么设计的

这样设计的好处就是可以很方便的调分频器的输出频率  只改变一个变量的值就可以实现  很方便

网友B:
用PLL

用P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