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FPGA通信时单片机XDATA使用问题

楼主(2007-08-30):
我在51系列单片机AT89S52与Xilinx FPGA通信时将单片机的低8位数据线和高8位地址线与FPGA的16根线相连,构成总线结构,单片机内定义地址0xD800,若不实用外部变量区(即XDATA定义的变量),则通信正常。然而使用外部变量区的变量后,通信变不正常,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单片机小系统扩展外部RAM为8K)

网友A:
你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单片机FPGA通信时不能够只连接数据总线,还要几根控制线,比如/WR,/RD,ALE等等,还有FPGA如何控制的也不清楚

网友B:
注意DPTR..

访问XDATA变量区域DPTR也被使用,最好在访问前入栈保存一下。能通信正常说明/WR /RD等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