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LD选型

楼主(2007-08-31):
各位:
  我想用CPLD做CCD的驱动,内部要用到一个1106位的计数器,七八个触发器,还有十几个门,想用EPM7032做(便宜啊!),7032只有32个逻辑宏单元,
选这个芯片可行吗?
   谢谢

网友A:
应该不可以,你可以把你的设计综合一下,看看宏单元够不

应该不可以,你可以把你的设计综合一下,看看宏单元够不够。

网友B:
1106位计数器就要1106个触发器了

1106位计数器就要1106个触发器了  那肯定不够 你是要计1106个数还是要1106位2进制数?  1106位那可是2的1106次方啊  数很大啊

楼主:
回楼上的

我是用VHDL写的个11位二进制同步计数器(能计2048)来实现的1106位计数的

楼主:
回2楼的

  我刚刚接触CPLD,开发环境用的是MAXPLUS2,
  请问你所说的“把你的设计综合一下,看看宏单元够不够”
  这个怎么做?MAXPLUS2 能统计分析所需要的宏单元吗?

网友C:
完全不可行!

楼主:
再请教

那请教大概多少个逻辑单元能够用呢!
我刚刚开始搞CPLD对宏单元占用这块还没搞通,希望大家帮忙
谢谢

楼主:
知道了

   我知道了,在MAXPLUS里有帮助分析宏单元占用的功能,谢谢各位

网友D:
可以,你的那个不叫1106位的计数器,那会吓死人的

应该叫做最大计数值或计数范围1106……

网友E:
HEHE,要是记到1106只要15个寄存器就好了

网友F:
可以把具体要实现的要求发出来看看

的确,如果你说是1016位计数器,的确太恐怖了。
    是做产品还是学习用?
    现在还用MAXPLUS2,有点落后了吧,呵呵
Altera 已经推出Quartus了,这个软件功能比MAXPLUS2强大。
而另外一家FPGA厂商ACTEL也推出了Libero8.0,
Libero软件也是很容易上手的一个软件,建议你可以去下载来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