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LD做数据总线驱动是否可行?(见内)

楼主(2007-09-01):
总线带的负载有点多,因此想让总线通过CPLD后进行一级驱动。呵呵,好像CPLDD的输出带
载能力很强。ALTERA公司的,现在的想法就是让总线过一下CPLD。用原理图实现时碰上麻烦
:输入和输出管脚都可以定义为双向的,但是怎么实现双向缓冲和驱动啊?通过WIREE连接
只能是单向的,两个反并联后,报错:“ERROR:BIDIR PINS" D0" FEEDS BIDIR
PINS"C24D0".本意是想让D0和C24D0直接相连的。用VHDL好像很简单定义双向IO,直接赋值
就成了,但是原理图怎么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
wr

咋看不到东西?

网友B:
双箭头

定义图标有左箭头、右箭头、还有双向的,放置完了,双击弹出的界面中有Direction(方向)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C:
双向驱动是可以的,但是

双向驱动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有三态控制信号才行啊.

否则就只能用传输门了.

网友D:
不如用16245方便

网友E:
是得,双向必须要控制方向,实际上任意时间上都是半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