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LD上电运行问题

楼主(2007-09-04):
各位大侠,最近小弟用ALTERA公司的EPM7128设计了一个时序电路,仿真和实际运行结果都正常,但问题是不能上电自动运行,每次只有在重新下载程序后才能启动运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硬件还是软件的原因?请大家帮帮小弟!

网友A:
你仔细看看芯片型号 然后在手册上找找看是SRAM还是EEPROM的

SRAM的掉电不保存要重新写  EEPROM和FLASH的掉电保存不需要重新写

楼主:
谢谢!型号是7128SQC100-15,是EEPROM的,请问是否与复位有关系

  谢谢!
  我刚开始将全局复位信号接地,后来改接复位电路,复位信号为5ms的低电平,但还是不行,想不通拉。请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看一下复位是高有效还是低有效啊

检查一下程序看看  最好弄个上电复位  保证上电后系统处于出事状态

网友B:
片子是不是旧的?

片子是不是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