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状态机描述语法的问题

楼主(2007-09-07):
今天看到一个状态 机,没看懂这种语法
描述语法如下,请达人讲解一下这种是什么写法?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if (Reset)
        Current_state       <=StateDefer;
    else
        Current_state       <=Next_state;

always @ (*)
        case (Current_state)
         *            //此处省略具体的程序,这里面的case语句描述和一
                      //般写法是一样的
         *
         *

         endcase

接下来输出逻辑

网友A:
是第一段不理解吗?

在RESET下降沿复位
在CLK下降沿赋值
至于状态机,如信号S:
为A时输出A1
为B时输出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