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烧写问题,急。。。

楼主(2007-09-07):
用的是并口,装好驱动,连好线,下载时错误提示:unrecognized device or socket is empty
我以为电路有问题,不过换了台电脑试试就可以下了,想不通为何我的电脑就不行,用的相同的操作,并口也是ecp模式
难道是我并口坏了,这个怎么测试啊?
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还是不行啊,有谁可以帮助我?

昨天弄了一天,为了测试并口,我连了个arm开发板,结果jtag可以正常使用,可是cpld下载的时候依然不行,错误还是unrecognized device or socket is empty
有没有可能是muxplus2的jtag驱动不支持我的主板?我该怎么做?

网友A:
安装驱动

在WIN2000下下载程序到CPLD需要安装ALTERA目录下的驱动程序;
1. 打开控制面板;
2. 选择“添加/删除硬件”;
3. 点两次下一步;
4. 选择“添加新硬件”,点下一步;
5. 选择“否,我想从列表中选择硬件”,点下一步;
6. 选择“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点下一步;
7. 选择从“磁盘安装”;
8. 在“浏览”中找到“…maxplus2Driverswin2000Win2000.inf”,安装即可。

楼主:
这个已经安装了,要不然编程按钮全黑的,就不会有错误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