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rCAD进行仿真时遇到问题,希望各位指导一下

楼主(2007-09-10):
我仿真一个信号发生电路,需要用到linear公司的LT1016,仿真电路中的LT1016 我是从
d:CADENCEORCAD_9.2.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LIN_TECH.OLB
从取出,但是运行时,总是出现这种错误。
ERROR -- Subcircuit N01036 used by X_U1 is undefined。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是不是需要找什么库才行啊?

网友A:
仿真库和绘图库是不一样的

我想一定是选择了灰土库的符号。
选元器件的时候,注意元器件符号下方的两个小方框图。
可以simulink的应该是画个波形的

楼主:
没有看见什么小方框图啊 ?

本来想把图片传上来的,但是网络太慢,不过我没有看见有什么小方框图啊, 我以前有个图可以仿真,里面的电阻,电容都没有看到小方框图啊?

网友B(2008-11-20):
估计是元器件的选择问题

需要仿真的话,应该是是到PSPICE文件夹下面去添加库吧--那样做出来的图才可以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