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ilinx ISE9.1i设置管脚时,怎么一直不行?

楼主(2007-09-15):
用xilinx ISE9.1i写了一个很简单的verilog程序,并建了个项目。编译通过了,之后设置管脚可以。
可是下次再做其它实验,再建项目就设置不了管脚了,显示这样:
 pre-assign package pins:
Design units already exist in this project.
pre-assign package pins can be run only on an empty design。
请问该怎样可以重新安排管脚?
我已试过到其它目录下再建项目,不行;把器件改成其它的,也不行(由XC9572XL改成XPLA3等其它)

楼主:
太冷清拉

网友A:
直接编辑ucf文件

楼主:
谢谢winloop,我试试看

楼主:
谢谢winloop,确实可以了!

一个小问题,对一个初学者要花好长一段时间才能解决。
谢谢热心人

网友A:
我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耽误过好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