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9536做一个无刷电机控制芯片

楼主(2007-09-18):
   小弟初学CPLD,想用XC9536做一个无刷电机控制芯片(有传感器)。前各位高手给分析一下这个方案能行吗?另外XC9536的宏单元数,逻辑门数,寄存器数都是什么意思,为什么CPLD要强调这些参数呢?希望哪位前辈能通俗的说一下(术语太多我就懵了,见笑)。
                            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

XC9536能完成测量脉冲宽度,和简单的数据运算吗(运算量不大)?

网友A:
估计不够

宏单元数,逻辑门数,寄存器数的理解可以理解成单片机要是10K的程序量,用1K的程序存储器肯定是不行的。
9536只有36个宏单元,完成简单的脉冲测量还行,至于运算那不FPGA的长项。

网友B:
它是配合单片机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