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高手

楼主(2007-09-18):
我买了一款LCD,它的CPU是8位8080时序进行读写控制,现在想用FPGA进行控制,不知道怎么去写,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A:
地址译码

一般LCD要通过地址译码,用FPGA实现很方便,再不就是些简单的与或非逻辑处理,但用FPGA只完成这一功能有些浪费,从成本上太不值了。

楼主:

读写数据,应该怎么实现?也是地址译码吗?小弟初学,想用VERILOG编写代码实现LCD控制,还请DX指点一二,要是能借鉴下你的代码就好了,不胜感激!

网友B:
你没说清楚啊 读写数据是读哪的数据 写哪的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