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采样的信号抖动!

楼主(2007-09-19):
  我用cpld分频出25k的采样频率,然后对1k的方波信号采样,但是采样出的信号有很大抖动,不稳定,是怎么回事呢? 高手帮帮我呀,谢谢回答!

网友A:
正常,当然要抖动,因为采样时钟跟方波信号不同源.

正常,当然要抖动,因为采样时钟跟方波信号不同源.

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处理.

网友B:
1K方波信号是如何产生的

 1K方波信号是如何产生的,有没有SMITH 触发,如果没有就会抖动。

 当然在采样的过程中加一些处理也能消除抖动,你可以根据抖动的时间跨度,用硬件线路把它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