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节省宏单元的方法

楼主(2007-09-19):
(无正文)

网友A:
省掉一些不必要的信号变量 尽量少用IF语句

网友B:
说说你要干什么 实现思路 别人好帮你

楼主:
请指点 谢谢

我想在CPLD内部做一个32位的累加器,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节省资源的呢,请指点。
我是用verilog编的程序,占用了7128的75个宏单元。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节省到60个宏单元呢
有可能节省到60个宏单元吗?
请指点,谢谢!

网友C:
位数减少吧,哈哈!对于cpld这等少宏单元的东西,我还是喜

网友D:
得看你的应用和写法了,当要从159优化到60估计很难做到哦

网友D:
LZ自己先找出哪里用的最多吧

然后针对性的优化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找出问题所在了,我刚刚开始做设计,之前对cpld内部资源不是很了解,
现在明白了,其实能够占用多少资源是可预见的,这是第一点。比如说,如果你做三十二位锁存器的话,就至少用32个宏单元。
另外,我原先设计累加器,是同步复位,占用了75个宏单元,后来在人指点下,改成了异步复位,就一下子省到了62个宏单元,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还没有弄清楚,还请大家多指点。

楼主:
补充

我试过用verilog编程和原理图输入两种方法,在电路不是很复杂的情况下,主要看你占用了多少个d触发器。我做的32位锁存器,两种方法都是占用32个宏单元。

网友A:
使用原理图的方法可以有效减少多余的资源 提高利用率

网友E(2013-01-16):
我试了一下,好像计数器同步复位与异步复位用的宏单元一样的啊。。难道这个和具体的程序还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