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编译后无电路生成!why?

楼主(2007-09-21):
程序可以full编译 但结果报告所有资源利用为0 也就是没有电路生成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那大概是程序有问题,抑或其他

     那大概是程序有问题,抑或其他。

你的问题比较空泛,最好具体一些。提供相关的一些说明或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