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指点一下vhdl

楼主(2007-09-24):
请教各位高手 现在有个工作是要设计一个时序转换的芯片,实现MX21CPU和NEC的LCD之间的时序转换,但是不知道应该从哪开始,我不知道要实现这个功能应该主要看哪部分的内容,由于时间紧张,想找个vhdl关于时序转换的程序,然后自己根据自己的时序要求来改进,可是也不知道什么程序是实现时序转换的,因为用 时序转换 做关键字查询也查不到什么东西。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要实现什么时序转换?时序转换要求是什么?请具体说明!

楼主:
谢谢

谢谢 应该是控制信号和数据信号的时序都不同所以转化啊
开发板的cpu和lcd模块之间有个CPLD芯片 来实现这个功能的
感谢高手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您的开发板在cpu和lcd模块之间有个CPLD芯片,从电路结构来看,CPLD芯片是接收CPU发来的命令,并加以解析,来实现对LCD模块控制,这不是时序转换概念!!!
是命令解析概念。

网友B:
俺们的CX135芯片就是干这个的

  怎么,你们也想自己设计一款ASIC芯片。如果这样,恐怕没有任何高手会“指点”,厂家总不能把自己的技术公开吧。

  我一直想在深圳业余收两个徒弟,免费传授国际专业的ASIC设计方法,可从来就没人相信,觉得天上不会掉馅饼。其实我只是想在以后筹建IC开发室时能有更多的选择。

深圳真有哥们想学ASIC设计,可给我发邮件:amtek@126.com

如果您原来是搞单片机的,又有兴趣创业的,可去“人才聘任”子论坛看帖子“大家一起创业”,那里有我们的一个计划。

楼主:
谢谢

应该是时序转换的功能
CPU是具有LCD控制器的,但是这个LCD控制器的信号和时序 根LCD要求的信号和时序不太相同 所以需要一个芯片来转换,仅实现这个功能而已 应该算不上自己设计ASIC芯片。不过确实有些公司卖这种东西
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B:
楼主让你们老板出钱我业余时间就可以搞定

 只提供前端RTL线路和VHDL source code
 5万元起,如果问题复杂,还要加钱。
 不然,你们自己先做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