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玩verilog编程,写条最简单的程序,却出现错误

楼主(2007-09-26):
LOOK~~请教

网友A:
我晕 顶层实体没有定义

楼主:
我知道他的意思

但不知 何叫顶层实体?
一向玩FPGA 都是用 画图的方式
玩了玩verilog,还真不知步骤,请指教
我的步骤是。。建项目,,建verilog文件,编程,编译,,出错

网友A:
顶层就是位于最高层的设计

你可能这个实验叫ABC  其中三个文件A,B,C  其中A和B是用语言写的然后生成的模块  C是原理图把A和B连起来  这样C就是顶层实体  一般顶层实体的名字要和工程的名字相同

楼主:
多谢风中De舞者

继续实验实验

网友B(2007-12-08):
verilog文件名、项目名、模块名应该一致的呀

网友C:
RE

顶层文件就是,你的 最上层模块,一般和你的工程名字一致。

网友D:
名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