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FPGA实现这样一件事情吗?

楼主(2007-09-26):
我想做个单片机的实验箱:可同时供HC08和51用,我把它们的40个引脚通过FPGA外围设备连接,这样来解决它们引脚功能不同的问题,比如这个实验箱装上HC08芯片时,向FPGA中写入程序控制40个引脚的与外围设备的40个接口的连接关系,而装51 时写入另外一个程序解决。
1、这种想法可行吗?
2、如果可行,成本大约是多少,需要一块什么样FPGA芯片?
3、有没有一些更好的建议?
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可以的,用CPLD做就行

转换IC时,设置CPLD某脚的电平来转换设备就可以了,不用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B:
我晕 太浪费了吧

你直接把芯片引脚接出来  自己找几根导线插不就完了

网友C:
直接用fpga + 软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