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CPLD调试的怪问题!

楼主(2007-09-27):
    这几天调试自己的板子,碰到一个怪问题!我用EPM7256产生一个12位并口数据,用TMS320F2812的并口从CPLD读取12位数据,但在CCS里看到:读回的12位数据低8位正常,高四位全都是1,XD15-XD12也是1。监测CPLD的12位输出是正确的,但2812读回来就不对了。DSP和CPLD之间的连线是片选信号CS、读写信号XRD及数据选XD0-XD11。我不知道哪块出问题了?请高手指点。
    DSP板子和CPLD板子都是小弟自己做的最小系统板,本打算先将两块板搭建起来,把程序调通了再将DSP和CPLD做在一块板子上。

网友A:
还能将你的程序写出来,大家看看的?

这样容易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