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子发烫????

楼主(2007-09-28):
我做了一个信道切换的板子,部分信道的切换是用MAX7000实现的,程序写进去功能实现了,但是片子发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高手朋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发烫到什么程度?

MAX7 确实会有少少发烫的

网友B:
Max7000怎么说也是5V供电的,发热正常

网友C:
我也遇到,但解决了!

你认真的检查I/O口,是否都用了!
查好了再说!
没解决在发个邮件给我?
不是很烫没关系,太烫片子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