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叫我弄我还不想弄呢 无奈这是别人给我的一个电路图

楼主(2007-09-29):
这段程序是由系统生成的  好象是AHDL程序  无奈我看不懂有懂的大虾帮忙看一下。。。  另外请教一下这个模块是怎么生成的?

OPTIONS NAME_SUBSTITUTION = ON;

PARAMETERS
(
    LPM_WIDTH,
    LPM_CVALUE,
    CBXI_PARAMETER = "NOTHING"
);

FUNCTION @CBXI_PARAMETER ()
    RETURNS (result[LPM_WIDTH-1..0]);

SUBDESIGN lpm_constant
(
    result[LPM_WIDTH-1..0]        : OUTPUT;
)
VARIABLE
    IF CBXI_PARAMETER != "NOTHING" GENERATE
        ag : @CBXI_PARAMETER WITH (CBXI_PARAMETER = "NOTHING");
    END GENERATE;

BEGIN

    ASSERT (LPM_WIDTH > 0)
            REPORT "Value of LPM_WIDTH parameter value must be greater than 0"
            SEVERITY ERROR
            HELP_ID LPM_CONSTANT_WIDTH;

    IF CBXI_PARAMETER == "NOTHING" GENERATE

        FOR each_bit IN 0 TO LPM_WIDTH-1 GENERATE
            IF ((2^each_bit & LPM_CVALUE) == 0) GENERATE
                result[each_bit] = GND;
            ELSE GENERATE
                result[each_bit] = VCC;
            END GENERATE;
        END GENERATE;
    ELSE GENERATE
        IF USED(result) GENERATE
            result[] = ag.result[];
        END GENERATE;
    END GENERATE;

    IF !USED(result) GENERATE
        result[] = GND;
    END GENERATE;
END;

楼主:
没人能看的懂吗?

网友A:
楼主你钻牛角尖了

 你拿出的是一段非sythesis语句,如果你想整这种东西,你就走岔路了

 我一直想在深圳业余收两个徒弟,免费传授国际专业的ASIC设计方法,可很多人不相信,觉得天上不会掉馅饼。其实我只是想在以后筹建IC开发室时能有更多的选择。

 深圳真有哥们想学ASIC设计,可给我发邮件:amtek@126.com

 尤其欢迎西电西交电子工程专业科班出身的人

网友B:
碰到了“霍金”了?我是北京的 草根 一根, 不知可以拜师吗

楼主:
这种语句有什么用?实现什么逻辑功能?

网友C:
知道原来不是VHDL

楼主的句子我没看懂。  细看才知道原来不是VHDL。。

网友A:
再说一遍,初学者别去整这种东西

 这些语句一般是做测试使用。几句话说不清,先去整明白硬件线路,别碰这种东西。

 知识不是学的越多越好,要学会选择。

楼主:

的一个模块  我搞不懂这玩意就没办法弄没明白整个电路
这个模块也不是我搞出来的  所以我不得不搞清楚这个是怎么出来的  有什么用  实现什么功能  否则  整个电路我都看不懂啊。。。

楼主:
有点明白了 这是一个参数化元件库中的一个元件

只要设定参数就可以用  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