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DX看看我的程序有什么问题.谢谢了

楼主(2007-10-23):
请DX看看我的程序有什么问题,我觉得逻辑上没有问题哈~但就是编译出错.谢谢了
我想先运行a函数,在运行b函数,然后重复这样,但程序不行,出错,
请教DX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谢谢了

module ppa(sck,out1,out2,a,b);
input sck;
output out1,out2,a,b;

reg out2 ;
reg out1;
reg [1:0] i;
reg [1:0] j;
reg a=1;
reg b=0;

always @(posedge sck)       //a函数
begin
  if(a)
 begin
   j=j+1;
      if(j==1)
       begin
        out1=0;
       end
      if(j==3)
       begin
        out1=1;
        j=0;
        a=0;               //关了a函数
        b=1;               //开b函数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sck)    // b函数
begin
  if(b)
  begin
      i=i+1;
      if(i==1)
        begin
         out2=0;
        end
       if(i==3)
      begin
         out2=1;
         i=0;
         b=0;           //关了b函数
         a=1;           //开a函数
      end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