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的编译警告,如何解决?

楼主(2007-10-27):
Warning: Using design file DIV5M.vhd, which is not specified as a design file for the current project, but contains definitions for 2 design units and 1 entities in project。
  Info: Found design unit 1: DIV5M-behav
  Info: Found entity 1: DIV5M
每一个模块都有类似的问题,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把DIV5M.vhd文件设置成顶层工程文件,用Set as Top-Level Entity来实现。

楼主:

在哪里进行Set as Top-Level Entity操作,能否说详细一些。

网友A:
回复LZ

在菜单project栏里有Set as Top-Level Entity操作。

楼主:

谢谢liangzhitu指点。